[求助] 刚入行的萌新做的一个带隙基准,求教下psrr相关问题

楼主(2021-03-31):
为什么PSRR这么差啊,扫描出的线性调整率也很糟糕,之前是单pmos偏置,psr只有30db,现在改成了cascode结构也只有60db~70db的样子(运放增益85db,PSRR 75db)

电路主体

电路主体

对vdd扫描

对vdd扫描

运放结构

运放结构

楼主:
加上beta补偿,psrr直接没法看了。我也尝试过在运放输出端和pmos偏置之间加一个减法器,发现收效甚微,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做之前,先理论计算,搞清楚PSR的原理,再去谈怎么改进,不要乱试。
此外, 管子尺寸都在乱取。回去,先好好打基础吧。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之前,先理论计算,搞清楚PSR的原理,再去谈怎么改进,不要乱试。
此外, 管子尺寸都在乱取。回去,先好 ...

不好意思啊,我是个大四的学生,刚开始接触这种具体的设计,能不能烦请指点以下具体问题所在呢?我也在搜寻尺寸设计的规则,但是现在只学了拉扎维,涉及到具体设计就有些手足无措了,请问有没有推荐的学习平台呢?

网友:
PSR 做到60 70 可以了吧
PSRR和PSR有点区别

楼主:
自顶一下,求教一下尺寸设计原则

网友(2022-07-05):
不知作者现在弄明白尺寸的确定没有,同作为小白,我是这样做的:
现根据功耗确定每一路的电流,在设定好的过驱动电压裕度下确定管子的宽长,只是理论计算上,在根据一些被的要求逐步确定L,这些确定下来后,在做最后的仿真微调,以上就是我确定直流工作点的方法

网友(2024-01-05):
同为新手小白,想问一下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还有个问题,楼主运放结构是把电流源和电压偏置电路放一起了吗?那这种情况下偏置电路的电流是怎么确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