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 原理图和版图过一会没操作就被锁定了

楼主(2021-03-31):
IC618 原理图和版图过一会没操作就被锁定了,必须把窗口放大或者缩小才能编辑, 不知道是一种保护机制还是BUG????
有大佬详解一下么?

网友A:
啥版本?似乎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倒是libmanager启动的时候会有显示问题,之前514有这个问题,后来618不知道为啥也有了。另外就是选中器件按Q查看属性之后,即使关闭了,也要等一会儿才能再操作,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版本?似乎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倒是libmanager启动的时候会有显示问题,之前514有这个问题,后来618不知道 ...

我的一切正常,  鼠标在里面都有坐标显示实时位置,就是不能动里面的东西,  必须拖动窗口拉长或者拉短之后才能编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一切正常,  鼠标在里面都有坐标显示实时位置,就是不能动里面的东西,  必须拖动窗口拉长或者拉短之 ...

不知道为啥,我的会libmanager显示缺少边框,顺带各种菜单都位置不对。最大化再最小化之后恢复正常。至今不知道为啥。系统用的redhat7

网友:
我的两个618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会libmanager显示缺少边框,顺带各种菜单都位置不对。最大化再最小化之后恢复正常。至今 ...

我的也是,redhat7.

网友C:
618 hotfix 003 有这个问题,hotfix  007版本就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8 hotfix 003 有这个问题,hotfix  007版本就修复了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redhat7.

hotfix  007版本就修复了    大佬说的,等下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会libmanager显示缺少边框,顺带各种菜单都位置不对。最大化再最小化之后恢复正常。至今 ...

hotfix  007版本就修复了    大佬说的,等下去试试看

网友D(2021-06-21):
请问哪里下载hotfix 007?  现在最新的hotfix 到哪个版本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里下载hotfix 007?  现在最新的hotfix 到哪个版本了呢?

最新的好像到170?不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好像到170?不确定。

兄台,请问可否上传包或者给个下载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台,请问可否上传包或者给个下载链接,谢谢

我也没。之前有看过一个截图,有C家账号的人发的。

网友E(2022-06-07):
我的也是,原理图卡住,不能操作,但是鼠标可移动

网友F(2022-09-03):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原理图卡住,不能操作,但是鼠标可移动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

网友G(2022-11-29):
按F11,按两次有惊喜

网友(2023-04-16):
引用 网友G:
按F11,按两次有惊喜

这个管用,多谢多谢

网友(2023-06-01):
引用 网友G:
按F11,按两次有惊喜

我也试了,有用,多谢多谢

网友H(2024-02-15):
楼主解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嘛

换618的其他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618的其他版本

那就只能重装软件了是吧,能直接更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