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仿真处于线性区的 LDO功率管 导通电阻

楼主(2021-03-31):
如图PMOS的LDO,当VIN比设置的VOUT小时,PMOS会处于线性区,此时Vout=Vin-Io*Ron, 我对这个dropout电压很在意,请问怎么比较准确的仿真这个导通电阻呢?

我目前的仿真方法(一)是:由于处于线性区,导通电阻和Vds成一阶线性关系,所以除法和求一阶偏导的值一样,我直接用仿真交流阻抗的方式,给一个固定的栅偏压,漏端给 个一个单位的ac电流源,直接看他的交流电压即是它的交流阻抗,也就是此处的导通阻抗。。。这里的问题是首先PMOS的栅压是大概给的,负载变化,栅压是变化的,其次Vds也是变化的,导致线性电阻公式误差变大;方法二是直接仿真全负载的输出电压,

请问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我方法二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负载电流不一样,导通电阻还是稍微有点变化的。。你认为应该测多大电流 ...

导通电阻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是正常的吧,导通电阻这个参数有什么含义吗?看这个是为了看压降还是看功耗?

网友B:
Dropout 电压应该是看直流阻抗吧。
仿真的话,因为EA增益很高,所以在VIN<VOUT_set 的时候,EA输出就是0,所以仿阻抗就直接把这个管子栅接地,源极加电压,漏极抽电流看压差就行。可以把源极电压和负载电流都扫一下。初学者的看法,请大佬指正。

网友C: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打印DC工作点的时候,里边的Ron是导通电阻吗?

网友A:
阻抗可不可以直接用电压/电流来直接measure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打印DC工作点的时候,里边的Ron是导通电阻吗?

Ron是直流阻抗,小信号交流阻抗看gds,ro=1/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可不可以直接用电压/电流来直接measure出来呢

可以,我方法二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负载电流不一样,导通电阻还是稍微有点变化的。。你认为应该测多大电流时的电阻呢?假设负载能力0—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opout 电压应该是看直流阻抗吧。
仿真的话,因为EA增益很高,所以在VIN

我不是大佬。。。大佬不会问这么低级的问题。我觉得你说的没啥问题,要注意的是,真实工作情况下,负载电流和栅压是有对应关系的。你两个一起扫描,哪些结果是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电阻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是正常的吧,导通电阻这个参数有什么含义吗?看这个是为了看压降还是看 ...

主要是压降。。被你这么一问,突然想通了,其实只要仿真全温工艺角最大负载电流时的输出电压就行。之前太纠结于导通电阻这个参数了。。忽略了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