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解决EM问题

楼主(2021-03-31):
想用skill解决EM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思路么?

网友A:
EM? 是指电磁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 是指电磁仿真?

电流密度问题,想抓取via打的不够的地方,calibre到时容易,但是每次新的pdk就得去添加语句,skill写的话没啥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密度问题,想抓取via打的不够的地方,calibre到时容易,但是每次新的pdk就得去添加语句,skill写的话 ...

随便想一个思路给你:

假设你可以在layout view里面的path 或者polygon上添加connectivity 属性,那么你可以准备一个txt文件列表,将你关心的几个net的名称和他们流过的电流写成数据组。

然后再SKILL脚本里面调用几个Assura几何图形运算的函数,按照connecti息将这个net上的金属面积(宽度和长度)提取出来。

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可以计算出你关心的电流密度是否达到你的要求。

同样的办法可以计算IR Drop,省得你去买专业软件了,其实就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想一个思路给你:

假设你可以在layout view里面的path 或者polygon上添加connectivity 属性,那么你 ...

skill调用函数?怎么调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skill调用函数?怎么调用?

skill可以和calibre函数结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skill可以和calibre函数结合?

Calibre只能针对GDS文件操作,GDS数据格式里面应该没有connectivity 信息了,除非你自己写一个,通过金属层连接来找到所有连在一起的几何图形,也是可以做到的。

我说的思路是直接在layout view数据库上的,所以建议你用Assura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只能针对GDS文件操作,GDS数据格式里面应该没有connectivity 信息了,除非你自己写一个,通过金属 ...

……这个还真没用过,公司都没装assura,等我装一个试试看,所以assura可以反标也是因为他可以读取到netName?

网友A:
对,要不然怎么跑LVS/XR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要不然怎么跑LVS/XRC呢。

那和svrf比优势也挺大啊,怎么assura现在就很少有人用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和svrf比优势也挺大啊,怎么assura现在就很少有人用了呢?

因为不是晶圆厂的传统的sign-off工具。

网友B(2021-05-12):
引用 楼主:
电流密度问题,想抓取via打的不够的地方,calibre到时容易,但是每次新的pdk就得去添加语句,skill写的话 ...

求教下calibre的话怎么写? 首先不同的信号的 电流密度不同, 其次如果采用多路并联的layout 方式,是否会误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下calibre的话怎么写? 首先不同的信号的 电流密度不同, 其次如果采用多路并联的layout 方式,是否 ...

这个有个比较粗暴的方法,就是你抓取相交的地方是否via足够多,但前提是你的线宽要算得够准确。线宽的画可以用skill抓取所有大于你想要的宽度,不过这方法也不太好,具体也懒得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