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里修复hold,吐出script,经ICC2绕出来,发现cell变了,delay变小

楼主(2021-03-31):
请教一下,修hold的时候 用的insert_buffer  size_cell , 然后绕出来发现cell变了,delay小于预期值,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和scenario设置有关吗

网友A:
pt修的话icc2就别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修的话icc2就别修了.

你好,ICC2不修指的是直接route_eco绕线,不要route_opt 可能存在size改变,是这个意思吗?但是读了script,直接route_eco,存在不可修复的short,你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route_eco 是对的,不可修复的short是因为插了buffer后,没有及时Legalize,cell overla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