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adc量化后的数据进行处理

楼主(2021-03-31):
现在我得到了adc量化后的数据,然后我想对其进行处理以获得相关的参数。目前我是直接在matlab中用相关 数字码*最小量程转换为模拟量然后进行fft分析。但是这样出来的结果不是很满意。
新手请教一下:输入为sin信号。上面图中红圈位置是因为量化后的数字码纯在误差导致的吗?如何对adc量化后的数据如何回复成模拟量呢?

网友A:
ifft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ft 可以的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adc量化后的数字码如何进行fft分析,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
输入信号的幅值要注意一下,太大会有失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