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确定Foundary哪些cell 需要设置set_dont_use

楼主(2021-03-31):
如题,最近借用同事的dc脚本做综合的时候,有时会报set_dont_use的cell不存在,同时又不确定其他被设置了dont use 属性的cell是不是在自己的目标工艺中确实不适合使用,那么,请问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解析一下,我在哪些资料里面能够明确知道当前工艺下的哪些cell不推荐使用?

网友(2022-05-13):
也想知道厂家有没有指导手册,目前在综合阶段我们一般是把大扇出,大面积的cell,多输入的cell,TIE_HIGH,TIE_LOW(PR阶段连接)这种cell设置为dont 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