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4bitADC的DNL和INL仿真

楼主(2021-03-31):
1、问ADC的DNL的仿真要怎么仿?DNL我是给输入一个斜波信号,ADC输出连接一个理想的DAC,输出斜波信号。问?INL仿真搭建也是这样吗?
2、14bit ADC 的DNL  INL仿真,14位有16384个码,每个码转换时间约为1.148us,我每个码取4点,总点数就是87920,乘以每次转换时间87920*1.148u,仿真时间要75.23ms!这个根据我短暂仿真估算,要将近一个月!求大家有没有可以缩短的时间方法,或者其他仿真DNL、INL的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顶顶顶~求问~

网友A:
或许可以考虑两个方法:
1. 如果是Nyquist ADC, 可以通过多个test-bench并行仿真, 每个仿真扫描不同的输入电压范围, 这样可以减少总的仿真时间;
2. 采用通过频域的方法来评估INL, 对于任何bits的ADC所需的点数大约8192点就可以了. 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文献
Simple evaluation of the nonlinearity signature of an ADC using a spectral approach
https://idus.us.es/handle/11441/70452

网友B:
首先感谢4楼吐露干货。其次我来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
1. 用每个code4个hit的斜坡信号来测inl,最终精度只有0.25LSB. 对于仿真而言,勉强够,一般inl精度最好在0.1LSB.
2. 四楼说的分段并行的方法可行, 但是不一定会快很多,因为14bit要把tran noise开起来仿真结果才比较准确。如果用的C家的工具,可以试着开aps++ 并勾选sampled选项。
3. 用频谱i法来估计inl, 如果选800次谐波,那么精度大概在0.15LSB左右。频谱法估计出来的inl相当于是多次码秘密法测试出来的inl的均值,所以这种方法不能捕捉到inl曲线上剧烈的跳变。所以用这种方法得出的inl不能用来反推dnl。 这里贴一张真实INL和用20/50/100次谐波估计出来的inl以供参考。

inl_estimation

inl_estimation

另外值得吐槽的是这个方法是前NXP法国分部的工程师搞出来的。法国人数学好英语烂是出了名的。这导致他们的文章对那些数学底子不好信号处理基础薄弱的人而言非常晦涩难懂。此外,这些文章里还有公式错误。如果有人对频谱法估计inl有兴趣可以发站内信给我进行讨论。
4. 如果是SAR ADC, 其实可以选择性测一些码的inl, 具体可以参考TestTimeReductionof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 A/D Converter By Selective Code Measurement。
5. 欢迎讨论,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4楼吐露干货。其次我来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
1. 用每个code4个hit的斜坡信号来测inl,最终精度只有 ...

quantus大神好,借此楼有个问题搭车问下?
对于那种incremental ADC,一般由带复位的调制器和数字滤波器组成,ADC的最终性能SNDR和调制器不复位时的SNDR有什么直接关系么?比如调制器本身不复位时,做到某个带宽下90 dB的SNDR,但经过复位和数字滤波后,ADC的SNDR超过了90 dB?IADC处理的一般是直流信号,这玩意用多次采样后复位,用时间换了精度。这东西和普通的NYQ adc测试有区别么?

网友C:
斜波输入只能是多跑几次,开启APS应该能快不少,一般跑个三天能跑完吧
为啥不用精度高点的正弦波?

网友:
用正弦测码密度么?码密度实测都嫌慢何况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quantus大神好,借此楼有个问题搭车问下?
对于那种incremental ADC,一般由带复位的调制器和数字滤波 ...

哈哈, 我是个做加解密的电路二把刀,怎么就成大神了,不敢当,莫要取消洒家。 前二年incremental还不成气候时我看过一眼。这里我说的是incremental SAR。 incremental的部分相当于一个SD-DAC, 用来替代传统SAR的CDAC。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具体可以私聊。

网友D(2022-07-22):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4楼吐露干货。其次我来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
1. 用每个code4个hit的斜坡信号来测inl,最终精度只有 ...

仿真 12 BIT SARADC的DNL 和INL  有什么资料借鉴的么

网友E:
请问1.148us是怎么算出来的,1/f吗,f是你的采样频率还是时钟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1.148us是怎么算出来的,1/f吗,f是你的采样频率还是时钟频率

理应是采样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仿真 12 BIT SARADC的DNL 和INL  有什么资料借鉴的么

还不错,看一下

12bit synchronous sar adc papers.r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斜波输入只能是多跑几次,开启APS应该能快不少,一般跑个三天能跑完吧
为啥不用精度高点的正弦波?
...

您好,请问斜坡输入的信号怎么给啊,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4楼吐露干货。其次我来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
1. 用每个code4个hit的斜坡信号来测inl,最终精度只有 ...

你好!请问仿真ADC的DNL和INL时的输入信号是什么?是由斜坡发生器生成的斜波?还是通过理想的DAC生成的阶梯波,然后每个阶梯为4个采样的长度?

网友F(2024-05-06):
引用 网友A:
或许可以考虑两个方法:
1. 如果是Nyquist ADC, 可以通过多个test-bench并行仿真, 每个仿真扫描不同的输入电 ...

收藏,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收藏,看一下。

4#的quantus网友提供的这篇文章很有价值,根据这篇文章的方法我仿真了一个12bit SAR ADC 的DNL/INL, 只需要选择其中二十几个code仿真,然后其它code的DNL可以根据这二十几个code的仿真结果推算出来,最终结果与仿真全部code的很接近,能节省不少时间。

Test Time Reduction of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 A/D Converter By Selective Code Measurement

网友G:
可以请问一下斜坡信号是怎么加的吗,我想直接用cadence仿真

网友H(2024-06-20):
引用 网友G:
可以请问一下斜坡信号是怎么加的吗,我想直接用cadence仿真

用vpulse然后把上升时间或者下降时间设的跟period的时间一样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vpulse然后把上升时间或者下降时间设的跟period的时间一样长

谢谢就是用这个方法解决哒

网友(2024-12-20):
引用 网友A:
4#的quantus网友提供的这篇文章很有价值,根据这篇文章的方法我仿真了一个12bit SAR ADC 的DNL/INL, 只需 ...

你好,方便看一下你给的分段方波是什么样的吗?想跟你探讨下

网友I(2025-02-12):
引用 网友A:
4#的quantus网友提供的这篇文章很有价值,根据这篇文章的方法我仿真了一个12bit SAR ADC 的DNL/INL, 只需 ...

老哥是在cadence还是matlab里面仿真的呢?cadence跑蒙卡很多个点岂不是会有很多种case,每个case得去单独处理INL?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哥是在cadence还是matlab里面仿真的呢?cadence跑蒙卡很多个点岂不是会有很多种case,每个case得去单独 ...

当时是先在cadence里面跑SAR ADC里面的CAP-DAC的DNL; 因为CAP-DAC输入一个code有固定的电压输出, 比直接仿真ADC方便些; 在一次TRAN仿真中把选择的几十个关键code扫描完; 每个MC的iteration会得到关键code的输出的电压, 根据这些电压和文章提供的算法可以在matlab或excel中计算出其没有扫描的code对应的DNL, 然后累加DNL得到每个code的INL评估值. 然后把多少MC iteration得到每个code的DNL和INL的值做统计可以得到对应的MIN, MAX及标准差. 这样就可以评估处CAP-DAC的非线性. 整个ADC的非线性主要由CAP-DAC贡献.

后来也对ADC也做了类似的仿真, 只是和DAC不同的是, ADC要找到产生code变化的输入电压需要仿真多次, 这里采用了spectreMDL提供的bisection搜索算法, 对每个关键code变化处的输入电压做二分法搜索仿真, 直到收敛到0.1LSB的精度 (设置恰当的话, 大概需要10次以内), 这样就得到一个关键code对应的ADC输入转换电压. 得到所有的关键code转换对应的电压输入后就计算出这些关键点的DNL, 然后根据文章的算法推算出其它非关键点的DNL, 最后在累加为INL.

这是其中一个MC iteration对应的CAP-DAC仿真结果对比: 仿真所有code与仿真关键code然后再计算其它code.

这是100次MC仿真结果及时间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