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抖动比VCO的还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3-31):
我做了个PLL,利用公式计算出来的rms抖动是1.3ps。其中VCO单独仿真的抖动反而是400多fs,小于pll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400fs的抖动已经满足指标了,pll的意义在哪。。。请解答。图1是PLL,图2VCO的。

楼主:
是cadence公式不准确吗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你这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能详细说说吗,我只知道导出各个模块相位噪声最后matlab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你这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能详细说说吗,我只知道导出各个模块相位噪声最后matlab计算 ...

calculator可以算  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A:
这种回答有意义吗,那你自己不知道多看书研究一下,发这些帖子问干嘛呢?

网友B:
猜想你vco算的rms jitter,用pnoise积分算得。但是不知道你pll怎么算的rms jitter,是把vco的rms jitter带入到loop model吗?如果不是rms jitter,两者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想你vco算的rms jitter,用pnoise积分算得。但是不知道你pll怎么算的rms jitter,是把vco的rms jitter带 ...

我是直接用计算器里面的公式 先算period——jitter  然后求r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回答有意义吗,那你自己不知道多看书研究一下,发这些帖子问干嘛呢? ...

那你自己发个帖子问一下不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计算器里面的公式 先算period——jitter  然后求rms

rms jitter 不是这个意思吧...
真正的rms jitter是Random Jitter,transient仿真看不出来,只能用phase noise积分得到。
计算器里的period jitter看不到内核是怎么算的,不敢妄下结论,但肯定是基于transient仿真得到的,也就是Domestic Jitter。
free run vco给特定的vctrl跑tran,肯定在不算RJ的情况下没啥抖动。
但是PLL vctrl会有ripple,做眼图能是看到一些DJ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ms jitter 不是这个意思吧...
真正的rms jitter是Random Jitter,transient仿真看不出来,只能用phase n ...

所以还是要veriloga+matlab更准确一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还是要veriloga+matlab更准确一些吧?

所有的噪声信息(RJ)总归都来自各个模块的pnoise仿真,没必要还要拉出到matlab做系统的,用analogLib的基本电压电流源就可以搭建PLL phase domain model,且电压电流源都可以加载由pnoise导出的噪声文件。这样就可以看到整个系统的RJ。

网友:
先要弄明白要分析的是period jitter还是TIE(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TIE),这个是要有一个系统的验证方法,最粗暴的方法是trannoise,不过就是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噪声信息(RJ)总归都来自各个模块的pnoise仿真,没必要还要拉出到matlab做系统的,用analogLib的 ...

大佬有没有相关文档,求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振荡器自身的特性好于锁相环吗?这有什么可比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振荡器自身的特性好于锁相环吗?这有什么可比性呀。

是我理解错了 现在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相关文档,求

前两个是jitter的定义,正如前面有人说的,你要先搞清楚在看哪部分jitter。
不同应用,着重看得jitter类型不同,仿真方法也不一样。
最后一个是非常详细的verilogA model,但是我觉得搞得太复杂了。
只分析RJ的话用拉扎维图15.33的相位模型即可(叠加,倍乘都用analogLib的vcvs,s domain的可以用svcvs),每个器件里都能加载noise file,需要注意在不同位置注入的噪声单位可能不同(dBc/Hz vs dBV/Hz vs V/sqrt(Hz)),具体转换好像文档里也有写。

Jitter RJ DJ TJ Pnoise.pdf

PLLnoise jitter_DesignerGuid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个是jitter的定义,正如前面有人说的,你要先搞清楚在看哪部分jitter。
不同应用,着重看得jitter类 ...

跪谢大佬!!!!

网友:
要区分是什么抖动,一般相噪仪测量的都是积分值。任何jitter,都有RMS 和pk-pk 2个值。period jitter一般指第二个沿的抖动,是周期抖动,一般折算都在20M以上的TIE的范围内,绝对值相对较小了,晶体在1ps(rms)附近的。TIE jitter就使用matlab积分计算,一般满足Serdes的系统要求就行了,起点带宽找好。

网友D:
VCO仿真的抖动越小越好,还和仿真精度挂钩,开环测量值意义不是很明显,因为没有器件噪声。有了器件噪声VCO的表现及时积分作用了,会变大很多的,在选择取的目标带宽内进行matlab积分运算。pll一方面对输入滤波(低通,假设输入也不好),一方面对VCO滤波(跟踪输入的能力,高通),正好是矛盾的,需要折衷才是PLL的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O仿真的抖动越小越好,还和仿真精度挂钩,开环测量值意义不是很明显,因为没有器件噪声。有了器件噪声VCO ...

大佬说的很对!

网友(2023-11-14):
大佬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