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轨到轨运放的仿真方法

楼主(2021-03-31):
最近在做轨到轨运放的电路设计,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仿真方法,想请问下大佬们,对于轨到轨运放,采用哪种电路仿真它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增益相位曲线,CMRR,PSRR,以及失调电压,SR等等性能参数?

网友A:
和普通放大器一样仿真,没啥区别。只需要额外接成unity gain buffer扫描输入共模电压看看性能。

网友:
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放大器一样仿真,没啥区别。只需要额外接成unity gain buffer扫描输入共模电压看看性能。 ...

感谢回复,想问问轨到轨运放是不是开环测增益相位更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想问问轨到轨运放是不是开环测增益相位更好一点?

开环闭环无论怎么仿真,开环增益都是一样的呀。
我自己喜欢在闭环里用stb仿真开环增益和相位裕度,而且实际应用大多是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闭环无论怎么仿真,开环增益都是一样的呀。
我自己喜欢在闭环里用stb仿真开环增益和相位裕度,而且实 ...

好的懂了,感谢大佬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