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C 55nm QRC报错

楼主(2021-03-31):
用QRC提取SMIC 55nm报错,SMIC QRC流程真是复杂,求助坛友们帮忙。
在此提前谢谢各位热心坛友。

网友A:
SMIC的CCI-QRC流程,有些工艺高版本的QRC貌似是跑不动的,可以用EXT171以前的版本试一下。
提参领域StarRC和QRC是业界标准,M家XRC还是准确性差一些。有些工艺甚至都不提供XRC文件的。

楼主:
求助大家帮忙,多谢

网友B:
吧你RUN的目录清空了在跑一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你RUN的目录清空了在跑一遍试试

我去试试,但我估计没有效果,因为我每次都是把LVS下面清空了再按照smic 那个pdf一步步来的

网友C:
使用 calibre 吧。  calibre 流程要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 calibre 吧。  calibre 流程要简单一些

calibre走通,确实简单多了,但是有个问题,calibre拆分管子,本来是finger=2,结果拆分成两个,而且calibreview貌似有问题,后仿真只能用网表仿真,所以仿真流程比较复杂,还要改仿真网表,就想着试试QRC,而且有些工艺明确指出QRC更准

网友C:
calibreview 可以直接用来仿真的,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不过 QRC 我不是很熟悉,还有一个工具 starrc 也可以用,而且 SMIC 55nm 也支持star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libreview 可以直接用来仿真的,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不过 QRC 我不是很熟悉,还有一个工具 starrc 也可以 ...

starRC确实有,但是我看也挺复杂的,最简单还是calibre,QRC与StarRC还是需要依靠calibre产生网表数据,cadence与synopsys后仿真流程太复杂

网友C:
QRC  可以依靠  pegasus 来产生网表。
不过需要咨询 SMIC 提供支持文件。
我一直都用calibre.

网友B:
管子太多的时候calibre根本跑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QRC  可以依靠  pegasus 来产生网表。
不过需要咨询 SMIC 提供支持文件。
我一直都用calibre. ...

感觉越来越复杂了,其实如果calibreview可信的话,我倒觉得mentor公司DRC/LVS/PEX流程做的最人性化,而且工具整合最好,cadence与synopsys真是一言难尽。估计这也不是它们赢利点,毕竟前端工具更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太多的时候calibre根本跑不动

你指的生成calibreview过程吗?确实很卡顿,但是如果只生成spectre网表,我觉得很流畅,主要是要生成schematic时特别卡顿,我甚至觉得是cadence故意使绊,毕竟不是自家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的CCI-QRC流程,有些工艺高版本的QRC貌似是跑不动的,可以用EXT171以前的版本试一下。
提参领域StarRC ...

多谢提醒,EXT18/EXT19最先试过了,所以后面特意试了EXT15,现象是一样的,还是提取不出来,因为smic提供是calibre+qrc流程,所以先用calibre生成网表文件,难道是calibre版本太高了,calibre我用的2020。我去试试低版本calibre,不要这里埋了个坑。

楼主:
大家多给点建议,谢谢大家。如果解决了,信元我愿意多给,虽然大家不一定瞧得上信元。但是坛友们都是热心肠,特别喜欢帮人

楼主:
原因找到,是应该缺少一个库,但是在高版本QRC与Calibre组合后,不会报错,但是在低版本calibre与QRC组合后会报,我是按照http://bbs.eetop.cn/thread-435704-1-1.html里面说的,安装了yum install compat-libtermcap-2.0.8-49.el6.x86_64这个解决。但是由于我第一次用QRC,提取出来后仿图如下图,寄生都叠在一起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calibreview叠在有时候会短路,所以生成schematic时要选Arrayed。请问大神们这个在QRC里面有影响吗?大家的热心帮助,对我解决这个问题都有很大帮助,我不知道给谁,到时候我随机选一个吧,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因为大家建议都很好,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平分信元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EXT18/EXT19最先试过了,所以后面特意试了EXT15,现象是一样的,还是提取不出来,因为smic提供 ...

你要去看DRC文件里面的release note上面会告诉你是基于哪个版本的calibre测试通过的,然后找相对应的版本,有时候确实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去看DRC文件里面的release note上面会告诉你是基于哪个版本的calibre测试通过的,然后找相对应的版本 ...

这个看过了,calibre2013还是2014,ext12还是ext14,版本有点老,反而不好找了,最接近是calibre2015与ext15,但是我最后定位问题是缺少库,我安装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只是比较搞笑的是,高版本居然不报缺少库,低版本结合后报了,安装好了后,高版本也可以提取了,而且跟低版本结果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是应该缺少一个库,但是在高版本QRC与Calibre组合后,不会报错,但是在低版本calibre与QRC组合后 ...

你现在EXT用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EXT用的是哪个版本?

EXT15,EXT18, EXT19提取出来结果一样,所以固定EXT19了,抱着用新不用旧想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EXT15,EXT18, EXT19提取出来结果一样,所以固定EXT19了,抱着用新不用旧想法。
...

你的19版本可以了?怎么弄的,我这边还是提取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19版本可以了?怎么弄的,我这边还是提取不出来??

可以的,你的库是SMIC55nm rf吗?我晚上回去截个屏发出来。你先试试是不是缺那个库,我发在前面的,安装下试试,我也是瞎弄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你的库是SMIC55nm rf吗?我晚上回去截个屏发出来。你先试试是不是缺那个库,我发在前面的,安装 ...

不是smic55,我是gpdk45nm,应该是少库了,我之前EXT16有问题,发现少了库,装好之后就没问题了,但EXT18/EXT19还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EXT15,EXT18, EXT19提取出来结果一样,所以固定EXT19了,抱着用新不用旧想法。
...

你的EXT19可以提取出来?你用的什么patch可以发一个给我试试么,我的EXT15可以用,但是182 191都提示成功可是生成不了cell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EXT19可以提取出来?你用的什么patch可以发一个给我试试么,我的EXT15可以用,但是182 191都提示成功 ...

open-CAD大神的http://bbs.eetop.cn/thread-89634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CAD大神的http://bbs.eetop.cn/thread-896342-1-1.html

我重新PATCH下试试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EXT191的安装包么

网友(2021-12-29):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是应该缺少一个库,但是在高版本QRC与Calibre组合后,不会报错,但是在低版本calibre与QRC组合后 ...

楼主你好,我们也在用smic工艺,现在还没跑通,无论是哪种输出格式都没有结果,看了你的解决办法,查了下我们系统里有那个64位的库。然后想问下你们是完全按照smic的那个CCI flow跑的吗,还有其它smic没有提到的设置吗,顺便问下Uuantus Calibre Interface界面里的Quantus Tech Lib和Technology是必需的吗

楼主:
我是按照smic 55nm那个flow走通的,你标注那个位置我没有填,你看smic那个flow这个位置不填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smic 55nm那个flow走通的,你标注那个位置我没有填,你看smic那个flow这个位置不填呀 ...

能帮我看看你们的shell有关QRC的变量设置吗,是不是我们的变量设置有问题呢,看了好几个类似的贴子,报错类型和我们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smic 55nm那个flow走通的,你标注那个位置我没有填,你看smic那个flow这个位置不填呀 ...

楼主你好,另外再请教下,有关CDL OUT Run Dirs的路径可以随便设置吗,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我随便设置的,smic 55nm QRC流程应该能跑通,但是后面我们还是切换到calibre pex,因为那个设置比较方便,而且感觉应该是这个工艺节点使用最多的提取寄生工具

网友(点评):
你好,你们这个切换到PEX,是和工艺厂要的吗。我们目前使用SMIC180BCD,只有DRCLVS、QRC没有PEX的文件

网友(点评):
你好,你们这个切换到PEX,是和工艺厂要的吗。我们目前使用SMIC180BCD,只有DRCLVS、QRC。没有PEX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随便设置的,smic 55nm QRC流程应该能跑通,但是后面我们还是切换到calibre pex,因为那个设置比较方便, ...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生成calibreview过程吗?确实很卡顿,但是如果只生成spectre网表,我觉得很流畅,主要是要生成sche ...

您好,想问下,calibre生成calibreview卡顿的问题,您后来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呀,卡顿貌似是cadence问题,calibre要往cadence写数据,卡顿没办法

网友(2022-02-09):
目测我并不缺什么库,但是我还是不能输出extract view,我试了extract.tmp是正确的寄生网表,想手动导入cadence但是不会,有没有大神教一下

网友E(2023-03-26):
引用 楼主:
calibre走通,确实简单多了,但是有个问题,calibre拆分管子,本来是finger=2,结果拆分成两个,而且cali ...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smic55的库吗,我的库里没有xrc文件邮箱1849680513@qq.com

楼主(2023-05-24):
引用 网友E: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smic55的库吗,我的库里没有xrc文件邮箱

这个真不敢给,我担心被SMIC告

网友F(2024-06-17):
楼主想请教一下,使用smic.13的工艺,寄生提取出来了但是生成av_extracted的时候报错找不到mosfet,电阻电容倒是能正常生成,提示通常是extviwe.rul有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4-07-18):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请教一下,使用smic.13的工艺,寄生提取出来了但是生成av_extracted的时候报错找不到mosfet,电阻电 ...

您好前辈,想请教一下QRC的流程问题,lvs过了之后QRC就报错

请问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