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开关管的问题

楼主(2021-04-01):
使用一个pmos和一个nmos组成开关,但这个开关对电路总体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电路总体噪声增大了很多,该电路是个多级的低噪放),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开关对总体电路的影响嘛,还有专门用作开关管的mos管跟普通的mos管的区别是什么丫,在工艺库里面没有看到switch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合适的mos管做开关呢。小白卑微求教,时间有点紧,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加了tgate 和用理想的switch ,noise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tgate 和用理想的switch ,noise分别是多少?

理想的话噪声是2左右,但是加上mos开关就到了4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的话噪声是2左右,但是加上mos开关就到了4的样子

2uV 和 4uV ?

网友:
专门的开关会用SOI工艺来实现,插损较小。如果只是在低噪声放大器上用,可以只用Nmos做开关管。想要插损噪声低,可以增大晶体管尺寸,另外你的开关有点问题,栅极需要接大电阻,以隔离直流和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