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 R2R电流型设计

楼主(2021-04-01):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我用R2R电流型结构设计了一个DAC,要求是输出级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为0.1VDD~0.9VDD,我这里先用理想器件opamp做输出级放大器,电源电压3v,vref3v,vcm2.7v,为啥输出始终是一条直线啊,是电流还是什么的原因啊

网友A:
你的bit 动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bit 动了没有

动了,我添加了理想的ADC器件来设置开关,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的啊

网友A:
你的common mode接哪了,你放半个图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ommon mode接哪了,你放半个图没法看

VCM就是共模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