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icfb后,打开library manager,提示打不开cds.lib。。

楼主(2021-04-01):
用常规用户,打开icfb后,cds.lib不起作用,手动添加库也不行。提示如下图片所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用root可以

网友A:
权限问题,把权限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权限问题,把权限改一下就可以了

不是。整个软件包,755都不行。cds.lib本身就是755

网友B:
check running daemon clsbd and cdsNameServer

<IC5141_root>/tools/bin/clsbd
<IC5141_root>/tools/bin/cdsNameServer

网友:
check running daemon clsbd and cdsNameServer

网友:
You have to check running daemon clsbd and cdsNameServer

网友(2022-04-23):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ck running daemon clsbd and cdsNameServer

/tools/bin/clsbd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需要从刚开始登录的地方,更换登录名root,进去把cds.lib的属性修改了,再回到自己的登录名下,即可

网友(2024-07-19):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