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优化LDO的线性调整率?

楼主(2021-04-01):
如何优化LDO的线性调整率呢?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环路增益太小了吧

网友B:
ea架构影响很大。单纯调增益会影响环路稳定性。举个例子ea做的带隙基准,如果ea输出是源极跟随器结构,线性调整率和瞬态响应明显会好很多。

网友C:
这哪是优化,明显环路都没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ea架构影响很大。单纯调增益会影响环路稳定性。举个例子ea做的带隙基准,如果ea输出是源极跟随器结构,线性 ...

啥叫ea架构,大佬可以甩几篇paper给看看吗

网友D:
LDO = VBG =>  opa/EA => loop
先看你VBG  电压拉高下VBG 有没稳,  有些MOS 有 I_sub
高压会漏..

如排除 Vref 再找下一格 OPA

前面说EA = error_Amp ,就是LDO 後那个OPA buffer, LDO  会LOOP 放大误差
   让LDO 稳住.
  如果电压拉高有问题, 就OPA 那边出错了

网友E:
首先,线性调整率是指,在一定负载条件下,输出电压对电源电压的抑制作用;
这个应该是和EA 的增益有关,类似于PSR  在低频情形的表现;
看你这个波形,应该是EA 没设计好,建议梳理一下EA的设计要求,各个部分都进行约束才可以做好一个模块,要过PVT的,还有load,PSR,负载切换,稳定性,MC,noise 等等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哪是优化,明显环路都没正常工作

环路mos管都在饱和区,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应该是正常工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环路增益太小了吧

调整运放尺寸,增加增益好像也没什么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线性调整率是指,在一定负载条件下,输出电压对电源电压的抑制作用;
这个应该是和EA 的增益有关,类 ...

调整运放尺寸,增加增益好像也没什么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O = VBG =>  opa/EA => loop
先看你VBG  电压拉高下VBG 有没稳,  有些MOS 有 I_sub
高压会漏..

从这个推导看,line regulation是由运放的增益和f决定的,f是(R1+R2)/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ea架构影响很大。单纯调增益会影响环路稳定性。举个例子ea做的带隙基准,如果ea输出是源极跟随器结构,线性 ...

意思是EA架构定了 line regulation就几乎确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这个推导看,line regulation是由运放的增益和f决定的,f是(R1+R2)/R2?

前提BANDGAP 输出VREF  稳, 我碰过 BANDGAP  本身有问题 , 当VDD 电压拉高会出问题 .
不过那 HV CMOS design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EA架构定了 line regulation就几乎确定了?

架构确定,基本决定了一些参数的最好值。比如单级放大再怎么调参数都不如两级放大。

网友:
EA的输出幅度可能不够,导致在某些直流工作点处的增益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构确定,基本决定了一些参数的最好值。比如单级放大再怎么调参数都不如两级放大。
...

f影响挺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这个推导看,line regulation是由运放的增益和f决定的,f是(R1+R2)/R2?

请问一下这是哪份资料上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这是哪份资料上的公式

网友:
低压那一段明显是基准电路工作不正常,应该是基准电路的启动电路没完全关闭,LDO这种用晕放做的支持的工作点压都很低的

网友G(2021-08-17):
引用 楼主:
从这个推导看,line regulation是由运放的增益和f决定的,f是(R1+R2)/R2?

这个eesm692资料还有吗?目前没找到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eesm692资料还有吗?目前没找到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份资料

~~~~~~~~~~~~~~~~~~~~~~~~~~~~~~~~~~~~~~~~~~~~~~~~~~ eetop.cn_EESM692-LDO.pdf (243.91 KB , 下载次数: 269 )

网友:
引用 楼主:
~~~~~~~~~~~~~~~~~~~~~~~~~~~~~~~~~~~~~~~~~~~~~~~~~~

太感谢了!找了好久

网友:
下面说不正常工作的我不同意,正常工作做的,电源电压1.5-5.5 变动蛮大的,才浮动80mV,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环路增益是一方面,如果你要优化,你首先要检查在每一个LDO里面的模块是哪一个不抗voltage variations,有可能是EA,

网友(2022-07-10):
引用 楼主:
~~~~~~~~~~~~~~~~~~~~~~~~~~~~~~~~~~~~~~~~~~~~~~~~~~

网友H(2024-01-02):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目前在做线性调整率的仿真,仿真结果在常温下能勉强满足规格书要求,早-40°C时很差,这是要调EA的增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目前在做线性调整率的仿真,仿真结果在常温下能勉强满足规格书要求,早-40 ...

解决了,当时好像是负载没给对

网友I(2024-04-1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当时好像是负载没给对

请问负载要怎么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负载要怎么给呀?

根据产品的需求给

网友J(2025-04-25):
引用 网友D:
前提BANDGAP 输出VREF  稳, 我碰过 BANDGAP  本身有问题 , 当VDD 电压拉高会出问题 .
不过那 HV CMOS d ...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bandgap输出的vref的线性调整率就不达标,请问大佬这种要怎么优化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bandgap输出的vref的线性调整率就不达标,请问大佬这种要怎么优化呢 ...

bandgap输出的vref的线性调整率就不达标  ?

vdd range  ?

if vdd = 3~12v

try

bandgap use pre_regulator int_vdd =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bandgap输出的vref的线性调整率就不达标  ?

vdd range  ?

确实是个好主意!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