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中RDAC 和CDAC 的优缺点

楼主(2021-04-01):
感觉是mismatch 的问题, 但是从mismatch的角度说RDAC 的unit cell matching 不是应该好过CDAC吗

网友:
按以下思路电容应该比电阻失配更小
(1)电容是多层的,电阻只有一层,假设一层由于光照刻蚀导致的失配一样,多层必然比单层失配小
(2)电容的介质没有掺杂,介电常数受工艺影响小,而电阻不管用poly还是衬底,阻值受掺杂浓度影响极大。

实际应以工艺厂提供的数据为准。

网友A(2021-07-07):
CDAC bridge cap 若设计不好对ADC  影想会那些?  线性度 还是monotonic 会发生 ?

如果 偶发 monotonic  会发生 ?会这?
就是 repeat  10次会发生 至少1笔有问题 .

网友:
二楼解释得很好。因为这些原因,CDAC的匹配好于同等面积的RDAC。另外,电容可以存住电荷,因而可以完成采样(sample & hold) 以及SAR adc转换过程中的电荷重分配。这也是大多数设计采用CDAC的原因。RDAC 更适合于电流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DAC bridge cap 若设计不好对ADC  影想会那些?  线性度 还是monotonic 会发生 ?

如果 偶发 monotonic   ...

bridge cap的问题在于bridge两边的寄生不成比例嗯,会导致出现比较大的gain error。Monotonic我的理解是DNL大于1,是会出现丢码的情况,但跟repeat没关系,而是跟输入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ridge cap的问题在于bridge两边的寄生不成比例嗯,会导致出现比较大的gain error。Monotonic我的理解是D ...

丢码  Monotonic的情况   这前仿  後仿都能看出来吗?    如果是某发性?  就是 一直sample  VIN . .随机出现丢码  ,  并不会固定出现 第几笔丢码 .   偶尔几比笔 ADC  code 会跳高或跳低, 但输入 DAC  看电压"很稳定" .  同样架构以前没问题 , 但换工艺後看到 .

thank you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丢码  Monotonic的情况   这前仿  後仿都能看出来吗?    如果是某发性?  就是 一直sample  VIN . .随机出 ...

看DNL。但计算DNL需要比较多的数据,电路仿真基本很难;matlab建模倒是比较快。电路仿真的话,可以通过看电容阵列上极板所有比较结束后残留电压是否大于1LSB,如果大于1LSB,在没有噪声仿的情况下,可以认为丟码。丟码不是随机特性,跟输入有直接关系,比如1/2,1/4,1/8这些地方最容易出现,至于为何你可以后面想一想。也有一些翻转方式可以避免在1/2,1/4,1/8处出现较大的DN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DNL。但计算DNL需要比较多的数据,电路仿真基本很难;matlab建模倒是比较快。电路仿真的话,可以通过看 ...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