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懂lvs options 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1-04-01):
这个版图应该没有问题,lvs之前跑过了,现在跑会报:同样名字的pin在同一层次的图上,就是跑不出lvs的结果。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connect里选项勾选connect all nets by name,再试试。你现在勾选的选项是同样的pin他们的连接也是断开的。如果你有虚拟连接,就勾选第三项,并且填上名称如(DGND:)

网友:
你勾选connect all nets by name试试看

网友B:
你的DGND是不是打了很多个

网友:
connect选项选错了,你勾选connect all nets by name试试看.

网友:
要选connect all nets by name。如果有虚拟连接就选connect nets name,并填入虚拟连接的pin(如DGND:)。

网友C:
你的数据是不是float了,各模块中的label都到了一个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onnect里选项勾选connect all nets by name,再试试。你现在勾选的选项是同样的pin他们的连接也是断开的 ...

谢谢,问题已解决需要把Abort Lvs 那个选项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数据是不是float了,各模块中的label都到了一个层次?

这个是top,DGND 每个pad都要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GND是不是打了很多个

EN ,是的  每个pad 上逗得打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