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变增益电路

楼主(2021-04-01):
如图,有2个问题不懂请大伙们帮忙看看:
1、图中的放大电路是不是采用的折叠结构,增益是否可以通过
来计算。我在进行原理图仿真时得到的结果与理论值误差较大。
2、文中说M11、M12与电容电阻构成有源电感产生并联谐振腔。这一部分的原理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可变增益级原理

可变增益级原理

楼主:
我是按照Av=根号下(W6L4/W4L6)·(ICA/ICB)来算增益的

网友A:
有源电感的内容参见拉扎维的书,频率响应那一章节的“源跟随器”部分。

简单来说就是源跟随器表现出的输出阻抗随着频率而增加,从1/gm增加到接近于栅极输入电阻Rs,因此表现上类似于电感。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佬,电路中的那个放大器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源电感的内容参见拉扎维的书,频率响应那一章节的“源跟随器”部分。

简单来说就是源跟随器表现出的输出 ...

共模反馈

网友:
尴尬了…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