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正则表达式匹配字符串

楼主(2021-04-01):
想匹配以u_cortexa7noram开头, /SI结尾的字符串,我用这样grep "^\w*\/[S][I]$"  123.txt,不知道错在哪里?

u_cortexa7noram/u_ca7dpu/u_dpu_dbg/paddrdbg_reg_reg_8_/SI    (SDFQD1BWP30P140HVT)
u_cortexa7noram/u_ca7dpu/u_dpu_dbg/dscr_pipe_adv_reg/SI (SDFQD1BWP30P140HVT)
u_cortexa7noram/u_ca7biu/u_read_arbiter/biu_ar_addr_o_reg_21_/D  (SDFQD1BWP30P140HVT)
u_cortexa7noram/u_ca7biu/u_read_arbiter/biu_ar_addr_o_reg_25_/D     (SDFQD1BWP30P140HVT)

网友:
\w后面少个.

网友:
“$”代表是行末了,由于SI后面还有别的字符,所以匹配不上。把“$”去掉应该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grep "\w*\/[S][I]" 123.txt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