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每次修改完点保存会出现这个提示,如何消除这个提示

楼主(2021-04-01):
(图片)

网友A:
你改的是pcell吧,foundry提供的pcell无法直接修改,直接修改参数会全部丢失

网友:
应该是不小心点到pcell里去了,点回到virtuoso里就好了。

楼主:
是点进去pcell里面了,现在退出后点击连线关系相关线条不会高亮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的是pcell吧,foundry提供的pcell无法直接修改,直接修改参数会全部丢失

那修改后怎么找回丢失的数据,我现在的版图所有连线关系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修改后怎么找回丢失的数据,我现在的版图所有连线关系都没有了

一旦你点了保存就没办法找回原有参数了,因为原有的参数在CDL里面,修改后全部丢失,即使手动加上去也没用,只能重新load foundry提供的pce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