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启动文件下产生.log文件

楼主(2021-04-01):
启动cadence 会自动生成什么文件
在cadence启动路径下 产生了一些CDS.log panic.log CDS.log.2.cdslck
很多 乱七八糟的 类似文件
这是 什么操作产生的文件
有什么用?
里面的内容也乱七八糟 有的也是空的

网友:
配置文件

网友A:
都是临时文件,都是可以删除的,但是cds.log文件建议在下次重启系统时再删除。其他可随时删除,尤其是.cdslck文件不删除的话,会锁住文档,将使文件不可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临时文件,都是可以删除的,但是cds.log文件建议在下次重启系统时再删除。其他可随时删除,尤其是.cdsl ...

感谢感谢

网友B(2023-09-21):
请问下能不能改一下保存的路径呢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能不能改一下保存的路径呢

同问

网友:
在cshrc 设置一个rlog指令把log文件全删喽,具体的可以问你们领导或者导师

网友(2025-04-14):
引用 网友A:
都是临时文件,都是可以删除的,但是cds.log文件建议在下次重启系统时再删除。其他可随时删除,尤其是.cdsl ...

请问libmanager.log文件也是可删除的临时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