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频电路为何需要考虑阻抗匹配?

楼主(2021-04-01):
考虑一个case:
如果将信号发生器设置成电压输出的模式,其输出通过一段导线连接ADC的通道输入端采样。那信号发生器内阻设置成50ohm和高阻会有影响吗?
我先说一下个人的理解,求大家批评指正。
AD输入端一般为采保电路,因此可以视作高阻。信号发生器的内阻和ADC的内阻在电路中是串联的,所以为了使采保后得到的电压等于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应该将信号发生器的内阻设置的尽量低,那么应该将信号源设置成50ohm。
还有一种结论是需要信号源内阻=负载内阻,以确保负载内阻功率最大化,如果这种情况下,应该将信号发生器的内阻设置成高阻。(如果设置成高阻,还能确保ADC的采样电压=信号源的输出吗?)这种分析与上面的分析相互矛盾,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为什么负载功率最大化,要求信号发生器内阻是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负载功率最大化,要求信号发生器内阻是高阻?

我想说的是,负载功率最大化的时,内阻=负载。因为负载是高阻的,所以内阻也应该是高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负载功率最大化的时,内阻=负载。因为负载是高阻的,所以内阻也应该是高阻。 ...

你对电路的认识有误区,你上面这句话的前提是,电源内阻不变,负载变化,在负载取什么值的时候负载上功率最大
但是在你的问题场景当中,你面对的是负载电容不变,内阻变化,内阻取什么值的时候负载上功率最大
内阻取什么值的时候负载上功率最大?内阻为0时负载上功率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