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版图,后仿无法起振

楼主(2021-04-01):
急!各位大佬,这是我振荡器的调谐电容模块的版图,单独将这个模块接到振荡器中,振荡器无法在低频起振,在高频摆幅也明显下降,这个模块的版图设计有没有明显不合适的地方,万望指正,谢谢!

网友A:
随便找了一个,布局如下。能看懂最好,看不懂实在没办法了。得当面讲解。

网友B:
光看版图,没有电路,咋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版图,没有电路,咋分析呢

这个是振荡器电路,上面的版图是粗调和中调电容,你看版图画的有没有问题,版图在高频可以起振低频不能起振,是不是布局不对寄生太大导致的,还是走线太细?还是...什么原因使其无法在低频起振

网友C:
你这个版图太乱了,完全没有对称性,你的相噪应该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版图太乱了,完全没有对称性,你的相噪应该很差

嗯嗯,谢谢大神,是比较差,关键低频时还不能起振,振荡器版图应该遵循什么原则?或者能不能结合这个版图讲一下应该怎么摆放?一直以来都没人给我一个整体的思路,就不知道正确的画法,还望大神能高屋建瓴地对这个版图的画法做个指导,万分感谢,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谢谢!

网友D:
这layout。。。一言难尽

网友E:
目测楼主是学生,再写毕业论文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楼主是学生,再写毕业论文之类的吧

是呀,大佬,指点一下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layout。。。一言难尽

大佬求指点呀,真不知道该咋画呀,版图小白一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呀,大佬,指点一下呀,谢谢

阿这,我也工作不到一年,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这,我也工作不到一年,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

谦虚啦,大佬,给个思路也行呀,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谦虚啦,大佬,给个思路也行呀,谢谢

思路就是注意匹配,注意模块之间的干扰,注意寄生之类的吧

网友F:
从calibre可以统计出各条线上的寄生电阻电阻,看看有没有哪个特别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就是注意匹配,注意模块之间的干扰,注意寄生之类的吧

嗯嗯,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calibre可以统计出各条线上的寄生电阻电阻,看看有没有哪个特别大的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了一个,布局如下。能看懂最好,看不懂实在没办法了。得当面讲解。

...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G:
电容搞成一个小容值的, 大电容用多个小电容并联  起码靠点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搞成一个小容值的, 大电容用多个小电容并联  起码靠点谱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5-14):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振荡器电路,上面的版图是粗调和中调电容,你看版图画的有没有问题,版图在高频可以起振低频不能起 ...

额,电路看不懂,还有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了一个,布局如下。能看懂最好,看不懂实在没办法了。得当面讲解。

...

这个布局不错,完全对称

网友:
看器件规格感觉这个版图是要做对称的

网友(2022-04-15):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嘛 求助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