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 ADC中CDAC失配问题

楼主(2021-04-01):
请问各位大佬,在考虑SAR ADC电容失配的过程中,σ(ΔC/C)和σC/C 的区别是什么,应该怎么确定单位电容值?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01/1和0.01/1这个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1和0.01/1这个感觉

ΔC/C是容差吧,怎么就1.01/1了

网友B:
σ(ΔC/C)通常是指两个相同尺寸的电容在失配时电容值差的统计标准差;
σC/C 通常是指电容的local variation.
如果C1, C2尺寸相同, 电容值在无失配时的nominal value为C, 则
σC1/C1=σC2/C2=σC/C
σ(ΔC/C)=σ((C1-C2)/C)=sqrt((σC1/C)^2+(σC2/C)^2)=sqrt(2)*σ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σ(ΔC/C)通常是指两个相同尺寸的电容在失配时电容值差的统计标准差;
σC/C 通常是指电容的local variation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