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DDR4 IP 如何测试?

楼主(2021-04-01):
各位大侠,有用过Xilinx DDR4 IP的吗?用了这个IP,如何测试其功能和性能?如与板上的DDR4芯片结合 能到什么性能?如何测试?有哪些测试项?
谢谢!

网友:
用过ALTERA的,XILINX软件里也应该有 DDR接口带宽及时序的插件,里面有例子pattern可以看接口的一些时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