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域和电压域电路对比及区分

楼主(2021-04-01):
  在课程上或者在阅读paper时经常会遇见一些电压转电流或电流转电压的问题。请问怎么区分电路是电流域还是电压域呢?在处理电路时,这两个域各有什么优点呢?
  刚刚读到一篇paper,上面写道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SIC and to reduce the noise, the IS and the CS are subtracted in the current domain.   Therefore, VOTAs are used in this work to convert the voltage domain to the current domain.  电路图已经添加上来了,有没有大佬给分析一下怎么实现电压转电流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pap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paper吗?

paper已经附上,这篇并不是很牛的paper,只是刚刚好有提电流域的事情。

2020_ICTA_A Full-duplex Transceiver with_ Integrated Active Quasi-circulator_ Ac.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paper已经附上,这篇并不是很牛的paper,只是刚刚好有提电流域的事情。

楼主:
有人回复一下吗

网友:
说一说我的看法。所谓电压域/电流域是指你的信号——或者说所关心的信息是以什么状态存在的。

以CML反相器为例,输入对管栅极是电压域,0/1信号以电压高低来表征。漏极指向的方向是电流域,0/1信号以是否有电流来表征。漏极的负载电阻又将信号转换为电压传递到下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