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al sequence运行到start_item之前,后面的不运行

楼主(2021-04-02):
大家好,我是刚接触UVM的新手,正在研究怎么配置virtual sequence和virtual sequencer,遇到了一些不太理解的问题。
仿真软件使用的是QuastaSim 10.4e (windows)

目前平台是这样配置的,在agent的build_phase中 create driver和sequencer,在connect_phase中完成port与export的连接,这一步没问题,在agent中就做这几件事。
在env中create出了agent和virtual sequencer,并且在connect_phase中把真sequencer的句柄与virtual sequencer的句柄相连。
在test中用config_db完成了default_sequence的配置,并且配置了sequence的几个参数。
在virtual sequence中采用手动启动sequence的方法,下面是body task的内容:
class my_virtual_sequence extends uvm_sequence;
  `uvm_object_utils(my_virtual_sequence)
  `uvm_declare_p_sequencer(my_virtual_sequence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new()

  my_sequence seq;

  virtual task body();

    if(starting_phase != null)
      starting_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seq = my_sequence::type_id::create("seq");
    seq.start(p_sequencer.sequencer);

    if(starting_phase != null)
      starting_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endclass //my_virtual_sequence extends uvm_sequence

我的真sequence中也是采用手动启动的方式:

task body;
  int repeat_times;
  int forced_value1;
  int cnt = 0;
  $display("my_sequence tries to get from %s", get_full_name());
  if(!uvm_config_db #(int)::get(null, get_full_name(), "repeat_times", repeat_times))
  begin
    `uvm_error("my_sequence", "Failed to get repeat_times")
  end

  if(!uvm_config_db #(int)::get(null, get_full_name(), "forced_value1", forced_value1))
  begin
    `uvm_error("my_sequence", "Failed to get forced_value1")
  end

  forever begin
    `uvm_info("my_sequence", "Entering the main loop", UVM_HIGH)
    req = my_transaction::type_id::create("req");
    `uvm_info("my_sequence", "Created req", UVM_HIGH)
    start_item(req);
    `uvm_info("my_sequence", "Item started", UVM_HIGH)
    if (!req.randomize()) begin
      `uvm_error("MY_SEQUENCE", "Randomize failed.");
    end
    req.data = forced_value1;
    ++cnt;
    finish_item(req);
    if(cnt > 2) break;
  end
endtask: body

现在的问题是从输出的信息来看,sequence中直到`uvm_info("my_sequence", "Created req", UVM_HIGH)都是可以输出的,但是start_item(req)之后的内容全都没有,没有循环就直接仿真结束了。

这个是仿真输出的日志:

# UVM_INFO my_sequence.svh(33) @ 0: uvm_test_top.env.agent.sequencer@@seq [my_sequence] Entering the main loop
# UVM_INFO my_sequence.svh(35) @ 0: uvm_test_top.env.agent.sequencer@@seq [my_sequence] Created req
# UVM_INFO verilog_src/uvm-1.2/src/base/uvm_report_server.svh(847) @ 0: reporter [UVM/REPORT/SERVER]
# --- UVM Report Summary ---
#
# ** Report counts by severity
# UVM_INFO :    9
# UVM_WARNING :    1
# UVM_ERROR :    0
# UVM_FATAL :    0
# ** Report counts by id
# [Questa UVM]     3
# [RNTST]     1
# [TEST_DONE]     1
# [This is new test]     1
# [UVM/RELNOTES]     1
# [UVMTOP]     1
# [my_sequence]     2
#
# ** Note: $finish    : C:/questasim64_10.4e/win64/../verilog_src/uvm-1.2/src/base/

我理解的是sequence确实已经启动了,但是start_item那里跟什么机制发生了冲突。。。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另外《UVM实战》的6.3.5章节的代码,虽然用`uvm_do_on这些宏来实现,但也一样不能走完整个循环流程。

这里提前多谢指教了!

网友A:
你用uvm1.1编译试试吧

网友B:
怀疑你的starting_phase=null,看report都是在0时刻,可以在if(starting_phase != null)里面加个打印看看拉起objection没。
在virtual sequence通过starting_phase raise objection必须此sequence是sequencer的default_sequence,你看看有没有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的starting_phase=null,看report都是在0时刻,可以在if(starting_phase != null)里面加个打印看看拉 ...

他这是用uvm1.2编译的、在1.2中sequence中的starting_phase变量需要用get_starting_phase()函数获取相应的phase指针,而且他应该没定义UVM_NO_DEPRECATED宏,如果定义了这个宏就直接找不到staring_phase这个变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是用uvm1.2编译的、在1.2中sequence中的starting_phase变量需要用get_starting_phase()函数获取相应 ...

嗯,1.2应该用get_starting_phase,不然starting_phase为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uvm1.1编译试试吧

感谢,确实用1.1就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的starting_phase=null,看report都是在0时刻,可以在if(starting_phase != null)里面加个打印看看拉 ...

我试了一下确实,starting_phase那边为空所以没执行。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0时刻,显然是没有raise_objection,一般在test的run_phase里先raise_objection,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2023-03-23):
引用 网友A:
他这是用uvm1.2编译的、在1.2中sequence中的starting_phase变量需要用get_starting_phase()函数获取相应 ...

这个宏要怎么定义呢?
+define+UVM_NO_DEPRECATED
quseta加在vlog  还是vsim后面好像都没识别

网友:
教训就是raise object尽量在uvm_test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