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floorplan?

楼主(2021-04-02):
在layout中什么是floorplan,这个是干什么的,我也是刚刚了解,求前辈们指导一下

网友:
在layout前先对芯片的layout做一个大致的规划,比如IO放哪儿,各种宏、IP核放在哪儿,各种功能的模块大致放在哪儿

网友:
wiki上的解释:In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a floorplan of an integrated circuit is a schematics representation of tentative placement of its major functional blocks.

网友:
可以理解为电路的系统框图

网友(2023-09-15):
我也想系统了解一下

网友(2023-11-16):
同求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