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AHB总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1-04-02):
问题1:AHB BURST模式下的INCR的BEAT数量是否有限制?一个BURST是不是可以在INCR模式下一直发送,直到要跨1KB边界的时候才结束该BURST?
问题2:AHB BURST模式中是不是INCR模式的效率是最高的?
问题3:当AHB MASTER进行BURST传输时,它的输入HREADY为低电平的时候如何处理,把TRANS设为BUSY状态吗?
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问题1:AHB BURST模式下的INCR的BEAT数量是否有限制?一个BURST是不是可以在INCR模式下一直发送,直到要跨1KB边界的时候才结束该BURST?
是的,这个不定长INCR可以这么搞。

问题2:AHB BURST模式中是不是INCR模式的效率是最高的?
不一定。需要从整个system去考虑。INCR在切换master时,仲裁器是否会浪费cycle,其它master是否会饿死。

问题3:当AHB MASTER进行BURST传输时,它的输入HREADY为低电平的时候如何处理,把TRANS设为BUSY状态吗?
请大神赐教,谢谢!
保持master的输出不变(htrans,hwdata,haddr, hburst, hsize等)。

自荐系统架构课:On-Chip-Bus精讲:https://ke.qq.com/course/3293846?tuin=64ce5e2a ,第一讲免费。

楼主:
第三个问题应该是保持上一个状态,直到HREADY变高后再进行新的变化,不用把HTRANS置成BUSY

楼主:
如果AHB MASTER收到的HRESP不为0的话,是需要把数据重新发送一次吗?直到HRESP为0才结束?

网友:
error怎么搞,Spec.没有定义;
Retry, SPLIT要重新request bus,再接着发;burst类型都要该,因为可能已经接收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