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修改过工艺库的大佬帮帮忙,怎么使器件layout符合自己想要的样子?

楼主(2021-04-02):
比如说NMOS管的版图,调出来的管子源端跟漏端的metal1 width都是0.2um,我想要变成0.25um,这要怎么实现?

网友A:
如果PDK上没有可调整metal width的选项的话那就只能自己画或者自己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DK上没有可调整metal width的选项的话那就只能自己画或者自己补。

自己补太麻烦了。我自己画的器件width跟length改不了,而且我也不知道xl的时候怎么调自己画的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补太麻烦了。我自己画的器件width跟length改不了,而且我也不知道xl的时候怎么调自己画的器件。
...

pcell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ell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经常听到这个词,不会做。也查了些文档,还是没解决怎么画pcell。

网友C:
用skill补一块metal。论坛里有人分享过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听到这个词,不会做。也查了些文档,还是没解决怎么画pcell。

我也还没学会,不,是还没开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kill补一块metal。论坛里有人分享过脚本。

没用过脚本,我是想学修改工艺库,因为看到有的公司会去优化工厂给的工艺库。

网友:
1.如果只是想改一些参数一样的管子,直接做个cell或者Copy就好了
2.如果只是想加金属,脚本就可以解决
3.做成Pcell

网友D:
感觉CIW-> edit CDF 可以试试,我是遇到了mos器件加body端,在layout中属性没有bodytie的显示,然后在edit cdf 后 有显示了,但是不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CIW-> edit CDF 可以试试,我是遇到了mos器件加body端,在layout中属性没有bodytie的显示,然后在edit  ...

好像并不是那样做的。没有修改过CDF,不敢去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