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 仿真调用xrun

楼主(2021-04-02):
用IC618做AMS仿真,ADE-L无法调用xceilium的xrun

请问如何设置能解决?如修改.bashrc或是在哪个菜单下可以设置?

多谢

网友:
环境变量PATH需要设置到包含Xcelium xrun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另外环境变量IUS_HOME也需要设置到INCISIVE或者Xcelium的装载路径。

网友:
我只在.bashrc里面指定了xceilium路径,具体设置你可以参考论坛设置,或者直接把之前的AMSHOME指向xceilium。

楼主:
能否给个具体的例子?

我试了加了AMSHOME指向Xcelium, 运行时却调用了ET (encoun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具体的例子?

我试了加了AMSHOME指向Xcelium, 运行时却调用了ET (encounter?) ...

你把你环境变量截个屏发出来,估计大家可以更容易帮你

楼主:
多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1-05-12):
请问您后来如何解决的?
因为我terminal下xrun正常,但在virtuoso中run ams时却是调用irun。

楼主:
xrun 在其他工具里也有,即使设置了AMSHOME变量,cadence还是乱找一个,如果其他的里面有xrun, xcelium 的就没被调用。

解决的办法就是搜索所有的xrun, 把其他的都删了,自然就只有xcelium里的被调用了。

应该有其他地方可以指定用哪个,只是我不会找。有大牛熟悉的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2021-11-12):
引用 楼主:
xrun 在其他工具里也有,即使设置了AMSHOME变量,cadence还是乱找一个,如果其他的里面有xrun, xcelium 的 ...

好粗暴啊,但是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xrun 在其他工具里也有,即使设置了AMSHOME变量,cadence还是乱找一个,如果其他的里面有xrun, xcelium 的 ...

echo $path看下xrun在那几个路径里,调整下$path的内容,设置成排在最前面的是你所需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