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工具栏

楼主(2021-04-02):
第一个为正确工具栏,第二个工具栏在画版图时从sch里面导入不了器件到版图中,原有器件也不显示连线关系,如何恢复成正确的工具栏?

网友:
点击tools-layout即可

楼主:
试过这个 但是还不正确,菜单栏还是少两个选项,连线关系也不显示

网友:
点击tools-layoutXL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