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安装后调出来的管子出现pcellEvalFailed

楼主(2021-04-02):
小弟用的是SMIC110nm,安装PDK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库里面的都是好好地,调出来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同求解决方法

我解决了,你可以看看你的PDK在的文件名字是不是有空格,括号之类的,这些会导致调出来的管子有问题

楼主:
如果调用管子的话会出现这几个东西,我尝试强制连接还是不行

网友B:
应该是pcell的name和官方库重复了

楼主:
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cell的name和官方库重复了

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大哥

网友:
我也遇到过  tsmc的  最终也没有解决  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大哥

你可以尝试修改pcell的name,不要和官方库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修改pcell的name,不要和官方库重复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看来需要别的方法了

楼主:
顶一下自己

网友:
PDK的部分context文件没有load,相关的函数调用错误

网友A:
我的也是  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2023-11-03):
Some context files of the PDK are not loaded, and related function calls are wrong.

网友(2025-02-10):
引用 楼主:
我解决了,你可以看看你的PDK在的文件名字是不是有空格,括号之类的,这些会导致调出来的管子有问题 ...

想问下,文件名字里有点(.)、下划线(_)会有关系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已解决,可能是库导入有问题,注意你添加一个库的时候,比如路径是A\B\C\smic18,那你的库的名字必须命名为smic18,而不能改其他

网友:
这种一般是在进行libinit调用的时候,引用到写入PCell和CDF相关的callback的函数的时候,引用出错了。它首先会进入init去检查PDKname,如果文件夹外的名称和init文件中不一致,那就是会无法引用到cxt文件,因为cxt文件一般放在PDKname下的原始库中(当然其他家可能也有不放在这个位置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在检索的文件路径中,对应的cxt文件根本没有,那它也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