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神了解poly 和 AA dummy吗

楼主(2021-04-02):
有大神了解过过poly dummy 和 aa dummy 吗。这种对高速线 (非clock线)有寄生吗,会很大吗?

网友:
寄生是有的,要仿真才能得到你的量级

网友:
肯定有啊,PR后,都加好DUMMY然后在带SI做TIMING SIGNOFF的。重要的路径,要么加屏蔽线,要么设置double space。

如果你说的高速线,是射频里面的传输线,都是有专门的画法的。去找你流片的工厂要例子吧,一般来说,就是周边画的像围起来的墙,然后传输线里面走

网友:
影响非常细微,,metal dum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