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问_LDO做轨到轨输出与轨到轨运放负反馈输出

楼主(2021-04-02):
假设LDO的电源为0~6V,输出输入5倍关系,那么输入1.2,输出与电源会差个vod,如果输入为0.04,那么输出为0.2,不就是实现了轨到轨输出了吗。轨到轨输出的OP如上面条件,做成负反馈5倍的关系,如果不存在既抽电流也放电的情况,是不是不需要做成轨到轨OP,用LDO即可。
由于rail to rail运放有class AB的功能,那么如果有过冲的时候,做成rail to rail的运放是不是比LDO有更快的瞬态响应呢?

网友A:
新人的看法:输入0.04~1.2,输出0.2~6,这样的LDO有价值吗
既抽电流也放电,LDO靠增大下拉电流或者输出电容也可以,靠下拉电流静态功耗大一点但可以只在该场景下开启。
如果不管输出负电流的情况,在大电流时没差别,功率管都是在线性区,瞬态响应应该没区别。如果是比平均电流大很多倍的尖峰电流,瞬态响应只能靠电容了,除非使用低增益高带宽的EA。
综上,classAB用于恒定电压供电与一般LDO相比应该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的看法:输入0.04~1.2,输出0.2~6,这样的LDO有价值吗
既抽电流也放电,LDO靠增大下拉电流或者输出电容 ...

谢谢回复!

网友:
实际应该有优势,有些场合必须用class AB

网友B:
拜托 ,  LDO 是 regulator   ,  Vo= Vin - V_drop .  而且是 Vin < Vin 你 如何做 delta_Vdrop 电路?

Vin=0.04  Vo=0.2  ,   Vin=1.2   Vo=6
就是OPA 放大 .
只是因为VDD= 0 ~6V ,  你须要做 rail-to-rail OPA .  先做 classAB OPA 放大 ,  .电路完成後

有空再去想你其他 LDO 电路..
如果MPW 就多TRY 不同方式
但是 , 可以稳稳做先做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拜托 ,  LDO 是 regulator   ,  Vo= Vin - V_drop .  而且是 Vin < Vin 你 如何做 delta_Vdrop 电路?

可能我描述的不清楚,我说的Vin是Vref电压,你说的vin是电源电压。现在已经做出来了,只是想着class AB做这种恒压,如果要求负载能力强,那么输出管要大,但是又要静态电流不能太大,里面管子就会使很大的倒比管。size比较难选。

网友C:
你这种做法的class ab类似一个buffer或者regulator了,缺点就是静态电流比LDO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做法的class ab类似一个buffer或者regulator了,缺点就是静态电流比LDO大。 ...

是的,除非用倒比管,降低静态电流,仿真来看,负载loading结束的时候,class ab的恢复速度应该是比LDO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