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_A 建模错误求助

楼主(2021-04-03):
*WARNING* (TE-1309): Compilation errors or warnings have been detected in the HDL file for cellview 'Verilog_A UA741 veriloga'. Check the markers for further details. Markers are accessible in the text window.
*WARNING* (TE-4309): Extract failed for cellview 'Verilog_A UA741 veriloga'
如上有两个warning
还有这个错误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AHDLUpdateViewInfo
不知道咋解决啊 球球大佬们帮助

楼主:
Error解决了 是因为代码复制过来的时候多了很多没注意到的空格  删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Error解决了 是因为代码复制过来的时候多了很多没注意到的空格  删了就好了 ...

不行   一建symbol就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3-08-27):
引用 楼主:
Error解决了 是因为代码复制过来的时候多了很多没注意到的空格  删了就好了 ...

好像不太行,复制别人的代码,检查了一模一样,但是还是报4309的错误,无法建立symbol

网友(2023-11-17):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08):
楼主解决了吗?我一样的问题 一建symbol就报错

网友:
楼主 我试了一下把Module不要以数字开头就成功了,不知道你符不符合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