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IC6.17) Spectre仿真时出现仿真时出现ERROR(VACOMP-1008)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楼主(2021-04-03):
不知这里大侠知不知道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先谢了!

网友A:
可能是64bit 程序调用32bit 库造成的, 试一下安装 glibc-devel-i686, 这个包。

楼主(2021-07-23):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64bit 程序调用32bit 库造成的, 试一下安装 glibc-devel-i686, 这个包。

谢谢,把redhat换成6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