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总线narrow传输问题

楼主(2021-04-03):
请问,为什么在narrow这种模式下,每beat传输要使用不同的byte lane,而不是使用固定的一个(例如每次只使用最右边那一列)(虽然可能spec中就是这么规定的,但是还想知道这样的好处)

网友A:
查了下规范
狭窄传送是小于总线宽度情况下发生的一种传送方式:
由地址和控制信息分3种模式,前两种是递增和包,最后一种是固定。
显然你图指的是递增模式。
如果是使用固定模式,那就如你所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规范
狭窄传送是小于总线宽度情况下发生的一种传送方式:
由地址和控制信息分3种模式,前两种是递增 ...

还是想再请教一下,您说的这三种模式不是指的地址的变化么,比如incr就是一直递增,fixed就是固定地址;
我的疑问是,在incr模式下,使用narrow传输时每次使用不同byte lane的好处,因为我自己感觉每次使用固定的比如低4 byte lane传输不也是可以的么(想知道spec中使用不同byte lane传输的优点)
再次感谢您的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想再请教一下,您说的这三种模式不是指的地址的变化么,比如incr就是一直递增,fixed就是固定地址;
...

跟内存访问有关
递增主要用于正常的时序内存访问
包主要用于高速缓存行访问
固定主要用于FIFO队列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