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ndard cell library选取问题?

楼主(2021-04-03):
40nm standard cell有几个Library, tt ,ff, ss。如果我用ss 低电压去做综合,流片以后可以用相对高电压去跑吗?
电路可以跑更高频率吗?

网友:
综合用最慢的corner
但是STA sign-off是需要用多corner,根据foundy工艺要求的sign-off标准来做的
各个corner的timing都收敛的情况下
理论可以在sign-off 窗口内工作
至于能提压多少,能跑多快
和具体芯片的工艺分布有关
且需要实际测试寻找可靠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