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rDes在国外教学的教材用的是什么?

楼主(2021-04-03):
关于SerDes的课程比较有名的就是Sam Palermo的 ECEN720,其他还有斯坦福之前有在教,但都是很早之前了,他们会参考《Digital Systems Engineering_William Dally》,但那是一本上个世纪的书了,其他基本都是参考一些论文。
大家知道最新的国外教授serdes的课程用什么参考书籍吗?有没有一些大牛开授新的lecture?比如将关于ADC-based SerDes

网友A:
serdes的设计好似搭积木吧。主要还是一些经典功能模块的设计,而这些模块主要还是在模拟IC教学过程中教授。感觉上是这样的,具体也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des的设计好似搭积木吧。主要还是一些经典功能模块的设计,而这些模块主要还是在模拟IC教学过程中教授。 ...

嗯嗯,有一定道理。。。
serdes的结构和各个模块的设计技术很多,实现的方式各有不同。
但我感觉还是缺一本完整系统的来讲其实现方法的,电路设计的书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有一定道理。。。
serdes的结构和各个模块的设计技术很多,实现的方式各有不同。
但我感觉还是缺一 ...

我觉得你可以着手去实际搭一搭,仿一仿。在熟悉基本的单元的设计的基础上,实际尝试做一下serdes,感觉就出来了。先不用追求多好的性能,反正是学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着手去实际搭一搭,仿一仿。在熟悉基本的单元的设计的基础上,实际尝试做一下serdes,感觉就 ...

谢谢你

网友B(2022-07-05):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有一个教授自己写了本书,自己在课上教学生SerDes。
教科书发图片了。
“vlsi high-speed i/o circuits: theoretical basis, architecture, modeling and circuit implementation by hongjiang song”

网友C(2022-11-01):
引用 网友B: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有一个教授自己写了本书,自己在课上教学生SerDes。
教科书发图片了。
“vlsi hig ...

这本书到处都没找到pdf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到处都没找到pdf

找到了吗

网友D:
就看EE720就行 SAM Palero现在已经更新了。ADC-BASED也有涉猎。如果你能明白EE720所有的地方在讲啥,你就已经成为SERDES大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看EE720就行 SAM Palero现在已经更新了。ADC-BASED也有涉猎。如果你能明白EE720所有的地方在讲啥,你就已 ...

720里面讲DFE和AFE 的校准算法好像不是很详细, 现在AFE 还有DFE 一般高速的都使用校准算法,LMS 用的应该比较多,我看这个里面讲LMS 不是特别详细。楼主有讲的比较系统详细的推荐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720里面讲DFE和AFE 的校准算法好像不是很详细, 现在AFE 还有DFE 一般高速的都使用校准算法,LMS 用的应 ...

这种东西基本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算法,虽然大体上是基于LMS,但是都会改点东西,这些是不会给你看的。LMS想看的话直接搜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基本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算法,虽然大体上是基于LMS,但是都会改点东西,这些是不会给你看的。LMS想 ...

LMS 应该是有一个通用的搞法, 这个现在好像没有什么通识的文章总结理一下, 比如步长的更新如何最优, error 和目标如何定,更新策略等等。现在应该是比较成熟了,

网友(2025-08-31):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到处都没找到pdf

有PDF

VLSI high-speed I_O circuits _ - Song, Hongjiang.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