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的失调电压怎么仿真

楼主(2021-04-03):
pss各种都试过了,仿真出来感觉不对

网友A:
哪种形式的斩波,有些可以通过tran仿出来的,不过一般都是p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形式的斩波,有些可以通过tran仿出来的,不过一般都是pss

全差分的那种,确实可以通过tran仿出来,pss不行,pss不能貌似没有带入mismatch模型,值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