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看Cripps书中遇到的疑惑

楼主(2021-04-03):
RF Power Amplifier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书中P23图2.6,给出了A类功率放大器的VDS和iD间的波形,但是此时考虑的是纯电阻的理想负载,为什么二者间相位相差了180度?同时书P29倒数第6行又提到了这一点,“电流达到峰值的瞬间,漏极电压为0”.
请教各位前辈[抱拳]

网友:
首先这是最基本的模拟电路知识。看看拉扎维共源级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关系你就懂了。
其次,这是个理想化模型。当输入达到峰值,也就是Vgs达到峰值,此时根据电流方程,输出电流最大。Vds会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大而减小,在电流达到峰值时候是最小的。也就是Id和Vds波形图描绘的那样,可以从图中看出,两者相差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