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tive对m1走线的影响

楼主(2021-04-04):
就是我在拼总图的时候(小公司,这方面也兼任了),在布线通道下面我也还放置了接地隔离环的active,我也看了看pdk,里面m1对fox和active的寄生电阻电容几乎没什么区别,我感觉应该没啥影响,但还是担心我这么放会不会有什么我还不了解的问题

网友:
我的认知范围内没啥影响,有好处没坏处,尽管放。

网友A:
上面走的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走的什么线

信号线电源线什么都有,我相当于给整个版图的空白处都用接地隔离环填充上了

网友(2021-06-21):
引用 楼主:
信号线电源线什么都有,我相当于给整个版图的空白处都用接地隔离环填充上了
...

信号线高频的话,可能不太好

网友:
这个active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