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源共栅结构

楼主(2021-04-04):
一直不太明白共源共栅结构的含义,以共源共栅电流源为例,这种结构为什么以共源共栅命名???

网友A:
M1构成共源极,M2构成共栅极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构成共源极,M2构成共栅极

谢谢您的回答,刚开始学习模拟集成电路,再加上模电功底比较薄弱,我不太理解什么是共栅极和共源极,您能细说下吗

网友B:
买本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拉扎维  的来看看

网友:
共源共栅在模拟设计精粹第二章最后有详解,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买本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拉扎维  的来看看

以栅极为输入端,漏极为输出端,源极为公共端的电路为共源极电路。以此类推。看来你还得学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栅极为输入端,漏极为输出端,源极为公共端的电路为共源极电路。以此类推。看来你还得学模电。 ...

谢谢指点,模电功底确实太薄弱了,之前模电没有学好,确实得补补课了

网友C:
这个图有问题,没有标注小信号输入端,不好理解,一般Bias2的那里会标注为Vin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有问题,没有标注小信号输入端,不好理解,一般Bias2的那里会标注为Vin ...

VBIAS1是整个共源共栅的输入吧

网友D(2024-12-08):
这是王万生老师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王万生老师的书?

永生老师的

网友:
模拟电路一定要有小信号的意识,学会分析小信号的走向和放大路径;看信号输入输出;vbais1一般都是输入,M2作为共珊管,起到增加ro2和屏蔽噪声的作用,M1管作为共源管,起到放大的作用gm1*r0;配合m2的ro2;使得增益会大一些;这也是这种结构的优点;不过也有缺点,这样的结构会损失阈值范围的,而且vbais2的取值和俩管子的w/l取值是有说法的,而且实际工程中多用低压cascode结构,具体看看拉扎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