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负阻仿真问题

楼主(2021-04-04):
如图是一个有源负阻的结构,使用candence的sp仿真后发现阻值不为负数,是一个很小的正值,请问各位大佬是为什么丫?线上等,非常急,请各位不吝赐教
ps.工艺使用的是40nm的cmos工艺,是否是因为工艺的影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确实有点奇怪,但是上面有根线,从小信号来看,cross couple transistor是短路,你应该让它们高频开路,所以应该两边各加一个大电感,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点奇怪,但是上面有根线,从小信号来看,cross couple transistor是短路,你应该让它们高频开路,所 ...

嗷嗷是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