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vs报错,查了下版图和整体schematic连线是对的上的,但是却有两个解不了的错误

楼主(2021-04-05):
RT,有两个解不了的lvs的错误求助。用到的数字block的schematic是pex提取的。这个报错我也看不懂,找不到原理图哪里的问题。挺急的,可以加信元。

网友:
信息量太少,看不明白。给楼主提供个思路吧:
我们做LVS的时候都认为是在比较schematic和layout,实际上我们比较的是netlist和gds,你要仔细检查你的netlist的获取方式,是不是全程没有waring和error,能否完全对应上你的数字版图;对于线的命名、大小写区分这些是否正确没有造成干扰;等等。

网友A:
版图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里短路了!!!!

感谢回复,但是这个报错指的QN D A1版图中应该没有短路吧

楼主:
这个怀疑是schematic里面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对应的具体是哪里,用pex提的原理图。。。另外lvs报错提示的XI/N0是什么(新手挠头)?

网友A:
点亮版图的net4 net5就很清楚了 工具一般不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亮版图的net4 net5就很清楚了 工具一般不骗人的

意思就是说连短路了?

网友:
线上有两个label

网友:
本来没问题,有两个不同label就认为是短路了

楼主:
感谢,查了下提取的方式发现了管子对应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5-04-13):
这里有个坑,我用的是IC61,如果你在放原理图的时候先改成I1<19:0>和I13<19:0>再连起来,它会识别为20根独立的线连起来,所以你需要对这根线打个lable或者先把单独器件连起来,再改<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