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提取时,提示规则文件出错

楼主(2021-04-05):
各位大佬们,我在运行PEX的时候,说XRC文件第418行出错:

我打开看了一下发现:include命令后面的路径是错误的,我的规则文件路径不在这里,

请问是要对XRC文件进行修改吗,但是我编辑XRC文件,又说我没有权限保存,
该怎么对XRC文件进行修改呢?

楼主:
自己顶,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报错打出来,希望有同样问题的同学可以搜到这个帖子: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opt/SMIC18_ 2017/Calibre/RCX/SMIC_ calL.vs_ 018MSERE_ 1833_ v1. 11_ 0. lvs_ _XRC

Error INCL1 on line 418 of /opt/SMIC18_ 2017/Calibre/RCX/SMIC_ ca.1LvS_ O18MSERF_ 1833_ 1.11_ 0.lvs 2XRC - 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this include file:/home /li.b/SMIC18_ 2017/Calibre /ROX/ru1efiles/TYPIGAL/rules. S.

解决办法是获取root权限吧xrc规则文件对应行INCLUDE命令后的文件路径修改为正确路径,获取root权限的办法可以百度搜
记录一下自己的第一个帖子~

网友(点评):
太感谢了!我正在做毕设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你

网友(2022-02-07):
太感谢了,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2-04-19):
改了路径可以了,谢谢大佬

网友(2022-11-01):
引用 楼主:
自己顶,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报错打出来,希望有同样问题的同学可以搜到这个帖子:
Error while compili ...

解决了,谢谢。include语句大概在955行

网友A(2023-01-30):
第一次用calibre 请问这个规则文件路径该改到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用calibre 请问这个规则文件路径该改到哪啊

去PDK的文件夹里面找,大致路径可以看截图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PDK的文件夹里面找,大致路径可以看截图里面的

谢谢大佬!

网友(2023-08-29):
你好,想问一下图片中rules.R这三个文件是什么文件?每个工艺都会有提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