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simplifyFilename: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g") - nil

楼主(2021-04-05):
hspice更新analogLib库时报错如上,请问又没办法解决吗?

楼主:
原因已查明

网友:
什么原因

楼主:
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2021-05-08):
引用 楼主:
软件版本问题

嗯好 谢谢

网友(2022-08-15):
请问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很急!!!

网友(2023-02-22):
遇到过同是报tg错但前缀不是simplifyFilename:的,解决方法是重启icfb

网友(2024-07-05):
重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