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10上能装simics吗?

楼主(2021-04-05):
求教!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装了,但是没有像VMWARE那样的快捷图标生成啊

网友:
先看看这篇教程吧:http://bbs.eetop.cn/thread-618923-1-1.html。应该是没有快捷方式的。linux下面就是完全靠命令行启动。但cde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跑个memory compiler完全没问题

网友(2022-04-22):
可以安装

网友:
Yes you can! And it works great! Use it with X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