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 要如何设计 rail-rail opa

楼主(2021-04-06):
Update. 目前知道 方法 就 ldmos 的gate-source 间需去卡住电压 , 很多用 zener diode 做 . 另外 mos 需低压 mos 串高电压 ldmos . 因为 低压mos 特性 . 好 , ldmos则挡高电压
-------------------
工艺无法用 厚oxide hv mos , 只能用 ldmos.
需做一个  rail-to-rail opa  ,
  vin=0~+/-20v   vo = +/-20v ,

目前想用 工艺 40v ldmos , p-sub 有 epi 可让 sub接-10v, 做+/-20v circuit .
如果为 BCD 40v ldmos . 因为 ldmosvgs < 5v .  但 ,
输入 一般都 pmos一组  nmos 一组 . 但输入端 pmos, nmos  vin <5v, 若 vin  0~20v 会超过 .

再来如 ldmos 类 做 invert gate 输入也会 vgs < 5v , 无法 0~20v  .

有没类似电路设计, 特别做 正 负压电路

thankyou .

网友A:
同样好奇是怎么做的。
大厂的有现成的opamp产品,可以看看datasheet找找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好奇是怎么做的。
大厂的有现成的opamp产品,可以看看datasheet找找灵感。 ...

Ldmos drain 耐高压  但输入端没有.
你说 datasheet 是哪家?  有些 hi-V opa 可能 bipolaror hi-v cmos 方式 .
  Ti  OPA454可+/-5v  ->  +/-50v  , 但 block 看输入 有串电组 DIODE难道用的是 bipolar输入 Currerntfeedback OPA ?
input 写  +/-10ma可能真 biplarinput , 没写 input  电压范围
opa2990 则有 40v differential mux-friednly front end 后给 Nch, Pch input   不知道 differential mux-friednly front end是哪类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Ldmos drain 耐高压  但输入端没有.  你说 datasheet 是哪家?  有些 hi-V opa 可能 bipolaror hi-v cmos  ...

OPA2990支持高压输入的,不过只能差模。

网友B:
Ldmos 一般来switch ,  like   hi-side switch , low-side switch .
有些工艺用  " w " => switch  通常是 fix Vgs , 而且 vgs 有限会比
  control type 小, 但 rds_on 小.
" c" = > 则为 control type 可用LDO

ldmos 可能不太能做R2R OPA 这,
Ti 某些OP 是 bipolar input .   先把VIN => 电流方式来变化. 跟MOS 做法不同/

楼主(2023-08-18):
引用 网友B:
Ldmos 一般来switch ,  like   hi-side switch , low-side switch .
有些工艺用  " w " => switch  通常 ...

应该可  , 就不好设计 或 reverse 别家电路去研究